华为 Nova4e重摔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21-06-01):
华为 Nova4e重摔不显示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华为 Nova4e

  【故障现象】:

  机器摔后不显示,同行更换好几个显示IC,说显示负压没有,能测到显示正压。

【故障分析】:

  该机型灯控显示集成的芯片Lm36274,这个集成芯片其实不容易坏,但是大批量的同行都反应这个型号的显示ic机型一旦出现不显示很难修,因为芯片无论换多少个,CPU做了多少次都不行,底脚阻值又完全正常。其实他们忽略了,芯片工作条件当中除了供电输入输出,还有总线、EN开启信号的电压。

【维修过程】:

  拿到手不可能再去更换芯片,同行说显示正压能测到,说明芯片的供电正常,那么就测量他的其他工作条件,图纸参考鑫智造上的nova2plus。

  显示负压不输出,首先怀疑自举升压电容损坏导致,但是测量他两头阻值正常,也没有对通,接下来检查他的两路总线和两路显示EN信号,在开机时,这四个底脚都应该有1.8V。

  测量发现C3、C2两个底脚的I2C4_SDA和I2C4_SCL仅有0.4V电压,看下点位图,这两路总线还通向另外两个芯片,难道摔虚了导致电压拉低?加焊之。

  可是拆开屏蔽罩也没看出啥异常,加焊之后故障依旧。测量两路总线上拉电阻两头居然1.8V正常,这就奇怪了。

  按压CPU也没发现电压恢复,怀疑板层藕断丝连,飞线之。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完美修复。到此,华为 Nova4e重摔不显示故障维修结束。

维修总结:

  早知道不干CPU了,这是一个维修经常走的弯路,干到没思路就干CPU,其实这种lm36274的不显示故障大多和CPU没关系。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2867126052

网友:
思路清晰,手法老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