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显卡花屏,扫显存如图,是哪一个显存

楼主(2021-06-01):
求解,显卡花屏,扫显存出来是这个结果,是不是第一颗,那背面的显存是干什么用的呢,换显存的话,风枪多少度,大约多久能取下来,上次420度,风速3,直风枪,一动没动,谢谢

网友:
逆时针第一个

网友A:
显存底部加个恒温就好拿多了

网友:
请问背面的显存是干什么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存底部加个恒温就好拿多了

求解,风枪多少度,恒温多少

网友C:
A卡,逆时针第二个,才对。N卡才是逆时针第一个

网友D:
背面相当于A1通道用Ttype做了个分叉

网友:
上bga应该很容易的拆掉了

网友:
逆时针第二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解,风枪多少度,恒温多少

我以前用淘宝几块钱的拆灯珠的恒温版,风枪390一般就能拆下来,风速5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背面相当于A1通道用Ttype做了个分叉

哪根据这个报告来看,还是应该正面逆时针第一个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淘宝几块钱的拆灯珠的恒温版,风枪390一般就能拆下来,风速5

我淘宝买了个加热板 配合温控器打算做个低成本的预热台

网友:
pcie第一颗正反面,两颗16位组成一组32位a1

网友:
就是a1那个

网友:
逆时针第二个

网友E:
楼主这个软件可以分享一下吗?刚才搜了一下没搜到。
老的7770 和750可以用吧?
214253510@qq.co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软件可以分享一下吗?刚才搜了一下没搜到。
老的7770 和750可以用吧?
214253510@qq.com谢谢

EasyMats b站有链接

网友F:
hah ,小白呀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A卡,逆时针第二个,才对。N卡才是逆时针第一个

你说的对。
N卡高位在前,反之A卡高位在后。

网友:
逆时针你这个看起来,我猜是760?哈哈。
如果是N卡的话,就是A1  A0
如果是A卡,就是A0 A1.
起始位置,在左下脚边开启的第一个颗粒。

网友:
你还是用BGA吧。
用下面加热台的方法,也不太好取。
嗯,个人建议。如果是新手的话。
老鸟无视。

网友F:
如果下加热的话,有的主板散热很好的话,你不容易掌握温度会吹过头。
个人建议下加热配合疯抢的话,疯抢温度380往右点。我一般在400左右,根据芯片吹的时间来判定。
不能唱时间受热,这个不用多讲把。
2分钟以内,能取下来就取,不能取下来,果断用BGA。

网友:
坏显卡太多,基本就是坏了留让了!!主要是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F:
hah ,小白呀你。

小白是肯定的,只是想知道是不是缺德是第一个,然后如果像这种背面也有显存的话,显存顺序会不会改变

网友:
背面的两个是上家拆了之后慌乱之间装错位置了,应该装在图一中pch的上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下加热的话,有的主板散热很好的话,你不容易掌握温度会吹过头。
个人建议下加热配合疯抢的话,疯抢温 ...

加热台270,风枪300怎么样,

网友:
拆显存的话需要底部辅助加热,200度以下就可以了

网友:
就加上助焊剂就动了,要好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解,风枪多少度,恒温多少

我一般风速7温度300

网友:
旋风风枪 400度 风速100 ,旋转着吹,很好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招专业显卡维修师傅两名,待遇10000+;
招学徒若干名,需要电子专业毕业生或者有维修基础,年龄18-30周岁, ...

招人不能放此板块,请到综合服务论坛下的维修员招聘求职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