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328e曲面显示器屏幕亮度很低

楼主(2021-06-01):
飞利浦328e曲面显示器屏幕亮度很低 ,没有修过曲面的,这样的问题,是高压的问题吧?灯条会吗?各位老铁。

网友:
有可能高压板部分电路有问题  灯条有问题就不亮

网友:
不太可能是灯条....是屏幕整个暗吗....还是局部                  如果是局部暗屏就是灯条....不是局部就是主板和驱动板

网友A:
嗯,换了25v470uf电容好了。

网友:
看点电压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换了25v470uf电容好了。

是电容鼓包了吗,不是吧 这么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电容鼓包了吗,不是吧 这么幸运

是的,捡钱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