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震旦AD368卡纸

楼主(2021-06-01):
求助!求助!收了一台震旦ad368,纸盒1,2复印总是卡纸,都在一个位置,而手动送纸正常,哪位大神能帮帮忙........

网友A:
检查纸盒1.2的搓纸轮,还有卡纸前端的那个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纸盒1.2的搓纸轮,还有卡纸前端的那个传感器

1.2搓纸轮都换新的了,传感器也没问题

网友:
对位离合?

网友:
手送正常说明对位没问题,就要从纸盒和离合器入手了,你说搓纸轮已更换还是卡原来位置,说明离合器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