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手机和笔记本如何正确选择维修工具?差别这么大,来看看你选对了吗?

楼主(2021-06-01):
手机笔记本如何正确选择维修工具?差别这么大,来看看你选对了吗?

  手机维修和笔记本维修都是根据电路原理进行维修,所以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由于手机主板和笔记本主板设计和生产工艺的不同,所以需要相应的工具来进行维修 ,我们总结了一下手机维修和笔记本维修所需要的必备工具。

修手机和笔记本如何正确选择维修工具 图1

直流可调电源

  手机维修和笔记本维修,看供电电流的变化是维修的重要参考依据,一款合适用笔记本和手机维修的电源,需要有如下特点。

  电流不能太低,手机维修建议最大电流3-5A才够用,新款手机带电池充电,很容易就3A以上。如果是笔记本维修,要最高电压能提供20V以上的才行,电流则是越大越好,现在新款的游戏本,全功率工作起来可能需要10A的电流。

  电流的显示精度要小数点后3位,也就是mA级别,因为新款主板和手机的待机电流比较低,2位的电源无法显示。

  电源需要有存储设置,可以把几组常用的电压和电流设置分别储存起来,方便随时调用。测试充电和单板开机以及烧机都是需要不同的电压的。

  电压建议数显,数显的精度高、方便判断故障,如果对于指针表情有独钟,可以选择额外加装指针表头。

  综上所述,推荐维修手机选用最大输出电流5A的直流稳压电源,修笔记本就选用最大输出电流10A,除此之外符合以上四点就可以。

万用表

  笔记本和手机维修的万用表对精度没什么要求,能量电压、电阻、二极体值就可以满足需求了。市面上100元左右的万用表就可以胜任,但需要注意的是,现在不管是手机还是笔记本,主板都设计趁向小型化,很多贴片的元件都是0201/01005这种规格的,普通的万用表表笔无法准确量测,所以都要给万用表表笔加装尖头表针,手机的需要特尖表针。

烙铁

  现在的主板都已经是无铅的生产工艺了,传统的936烙铁难以应对,会出现锡不化、拖锡拖不动的情况,至少需要适合无铅的高频烙铁才可以。比如快克的203H或是205H。但这两款烙铁仿冒品比较多,所以建议找靠谱的渠道购买,或者直接选择快克的1200也可以,如果对烙铁的性能有极致要求,也可以采购JBC的2she这款型号。不过价格也就不美丽了。手机维修与笔记本维修在烙铁上的区别其实就是精细化与非精细化的区别,手机的主板元件比较小,所以修手机要额外准备一把尖头的烙铁,头部直径只有0.1mm,用来在显微镜的配合下飞线、修补焊盘。

普通维修用途的烙铁头

手机维修飞线用烙铁头

风枪

  维修一般风枪会选用两把,即所谓的直风和旋风。这里科普一下其实风枪出风并没有什么直风或旋风的区别,风枪出来的风都是直接出来的,并不会旋转着出来。有些人看风枪的风口有叶轮形状的设计,就以为是旋风,其实不是这样的,叶轮形状的设计只是为了将风打散使风嘴出来的风温度更均匀而已。

修手机和笔记本如何正确选择维修工具 图4

  从这个发热芯的结构可以看到,空气是通过发热芯里的电阻丝加热,但发热芯的结构会导致出来的没经过发热芯的空气温度低、经过发热芯的空气温度高,这样会使元件受热不均匀,所以才需要风口的搅风设计。将不同温度的空气打散成均匀的温度。

修手机和笔记本如何正确选择维修工具 图5

  至于所谓的直风和旋风,其实是风压强弱的表现形式。

  直风风枪风压高,热风呈点状作用到元件表面,温度集中且穿透力强,非常适合拆卸小元件,如MOS管,电源IC等等。

  旋风风枪风压低,热风呈放射状均匀散布,温度分散热的穿透力不强,所以适合拆一些对于温度敏感的元件,比如接口和BGA芯片等等。

修手机和笔记本如何正确选择维修工具 图6

  如果是修手机,预算充足的可以选择快克861DW+快克2008,预算低的可以选择快克957DW+迅维868D。

  如果是修笔记本,一般旋转风的风枪用的少,因为拆卸大芯片和座子可以使用BGA拆焊台。所以只配一把直风风枪就可以了,推荐的有快克861DW、快克957DW、快克或安泰信的852D或850等等,相比之下,气泵的风枪比风机的风枪会更猛一些。

示波器

  对于手机维修来说,示波器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很多修手机的购买示波器只是为了当作一件高大上的摆设而已,而对于修笔记本来说,示波器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具。
修手机和笔记本如何正确选择维修工具 图7

  因为手机主板比较小集成度高,芯片内部的设计非常复杂但周边电路却很简单,而且手机主板上并没有很严格的时序概念,所以用到示波器的地方几乎没有,很多人基本就是用示波器的探头随便点点看看波形罢了,其存在的形式更大于实际使用的意义。

  但对于笔记本维修来说,示波器则是不可或缺的工具,PWM电路、SPI、I2C、PCIE等等总线、晶振、时钟都是需要示波器来进行检测和判断故障。另外不得不说的就是数字示波器在维修中的灵魂功能----Trigger功能,也就是俗称的触发功能,因为笔记本主板有着时序的概念,每个电压和信号的产生都要严格依照充定的先后顺序和间隔时间,这个顺序不可以打乱否则就会不工作。这也是为什么手机维修中很流行的借电压方法在笔记本维修上行不通的原因。电压不可以随便借,同样的1.8V电压借过来是不能用的。时序出了问题,轻则功能不正常重则不能开机或不能上电。

  而触发功能正是维修时序问题的利器,怀疑某个电压或信号的时序有问题,可以用多通道示波器的探头分别上要检查的电压或信号,然后设定好触发条件,但达到触发条件后,示波器会把测试信号当前的高低电平状态固定在屏幕上,通过对时间轴的比较,就能判断出来相应的测试信号是不是按照正常的时序工作了。

  有的修手机的同行可能会问,直接用万用表量高低电平不就行了,干嘛还弄示波器这么复杂?要知道这些信号产生的先后间隔都是毫秒级的,万用表的响应速度根本跟不上,还没等万用表判断出来时间就已经过了,所以只能用示波器才可以判断。

  维修所需的示波器,其实大可不必使用几万或几十万的示波器,这种高端示波器实际上是用于开发和设计的,而实际维修中根本用不到。实际维修50M或100M的1G采样率示波器就可以搞定99%的故障了,做维修其实和玩摄影一样,最重要的是思路,而不是器材。

  国产的普源示波器,现在用起来就很不错了,推荐购买。

BGA拆焊台

  这个对于笔记本维修来说是刚需,而对手机维修来说则是没有必要,因为手机的BGA芯片都比较小,用风枪手摇就可以搞定拆卸和焊接,但是笔记本就不行了,笔记本的芯片大主板也比较大,需要非常精准的加热控制程序才能保证主板在焊接过程中不发生变型,如果用风枪来去焊接笔记本的芯片,轻则会受热不均匀而主板变型,重则芯片烧坏或主板起泡报废。

笔记本CPU与手机CPU实物对比图

飞线修补工具

  手机是随身的移动设备,经常会有因摔伤或进水的导致主板焊盘损坏或腐蚀断线需要飞线修补。手机的主板和元件非常的小,这种飞线和修补的工作需要借助显微镜才能完成,用于维修的显微镜以连续变倍的体视镜为好,小白可能对这个连续变倍和体视镜感觉很懵逼,这里就简单说一下。

修手机和笔记本如何正确选择维修工具 图9

连续变倍

  指的是显微镜放大的倍率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连续不间断的无极调节,普通的显微镜只能在固定倍数上调节,用来观察物体可能会出现倍数太小或太大而无法正常观察的情况,而连续变倍的显微镜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出正好适合的放大倍率。

体视镜

  其实就是立体显微镜,体视镜观察到的物体具有立体感,非常适合观察物体的宏观表面,直白点说就是通过体视镜看到的物体和用眼晴看到的没有只有放大大小的区别,而没有形态上的不同。这个特性非常适合电路的观察和精密维修。

  显微镜在选择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些细节:

倍率的选择

  显微镜的放大倍率是由目镜和物镜组合得来了,即目镜×物镜,一般都会选择10X的目镜,20倍的目镜虽然放大倍数大,但观察视野小。不适合维修需要。

视野的选择

  视野指的是在显微镜下能观察到的面积大小,这个是由目镜来决定的,常见的有20、22、23、25、26.5等等。视野越大能看到的面积就越大,所以越大的视野越好,但同时视野越大目镜的价格也越高,一般选择22的视野也就足够了。

高眼点

  这个设计指的是在观察的时候人眼不需要贴在目镜上来看,这是给戴眼镜的人来设计的一个功能,方便眼镜一族使用显微镜。

屈光度调节

  这个也是与目镜有关的,带有屈光度调节的目镜,调整好屈光度以后,放大或缩小观察倍数不用再去上下调节显微镜的高度,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工作距离

  这是很多人忽略的一个问题,所谓的工作距离即显微镜物镜与观察物体表面的距离,不同的显微镜有着不同的工作距离,如果工作距离太小就不方便用烙铁和风枪对主板进行操作,因为烙铁和风枪的手柄会与显微镜发生碰撞,尤其是使用风枪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习惯90度的角度对着主板吹,工作距离小风枪就会无法放到显微镜下用。

  这个工作距离可以通过使用增距镜来进行调整,以1X为标准,1X以下越小的倍数,工作距离越大。

  显微镜的选择,其实日常使用国产舜宇就完全够用了,如果有更高的要求可以选择日本的奥林巴斯、德国的莱卡等等。但价格就不友好了。不过确实进口的显微镜光学性能更强,观察效果也更好,怎么选择就是个人的问题了

  笔记本维修由于主板和元件的体积相对较大,所以一般在维修中辅助以手持放大镜就可以了,但近年来笔记本的主板也开始小型化设计,所以可能不久以后显微镜也会成为笔记本维修的工具之一了。

  手机主板都采用了封胶的工艺,在芯片的周围和底部都有起着加固作用的胶,所以在拆装芯片的时候需要先用割胶刀把芯片周边的胶割开,然后风枪进行加热,等到芯片下面的胶变软且锡融化的时候,再用撬刀插进芯片底部利用撬刀本身的弹性将芯片安全的撬起。最后再用刮胶刀在风枪辅助下把焊盘上残留的胶刮掉。

  将焊盘处理好,再用相应钢网和锡浆将需要焊接的芯片植锡后焊接上去就可以了。

  飞线的时候也需要用很尖的手术刀把主板焊盘上的残留焊盘的绝缘漆刮掉,镀上锡以后用飞线的尖头烙铁把0.05mm甚至0.02mm的漆包线进行飞线,飞完线之后再用绿油固化住焊点即可。

手机维修切胶刀、刮胶刀、撬刀和镊子

  写了这么多,结论就是笔记本维修与手机维修中所需要的工具各有侧重不同,大部分的工具和耗材都是具有通用性的,笔记本维修更注重于电路的分析与判断,所以示波器的使用很重要和频繁。而手机维修由于电路简单,更注重的是芯片的焊接,对于手工要求比较高,显微镜是必不可少的辅助维修设备,可以说离开显微镜,有一半的维修工作都无法进行,另外精密焊接所需要的各种刀具和飞线烙铁头也是必不可少的。

  简单点说,笔记本维修和手机维修差的只是一个显微镜、一把尖头烙铁、几把小刀和付出时间练习手工的区别。

相关阅读:
手机和笔记本维修的那些你不知道的秘密,一看就知道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9907-1-1.html

网友:
我所有工具基本都比这个高  或者持平

网友:
快克861  as-600 ut61e  809h fe  pc3000flash  mrt  3目显微镜   14寸分离机   3角铁压屏机   jd5500  傲月880  sw-cj-1d   快克i760e     cf360t

网友:
写得真详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维修需要的工具太多了

网友:
文章写的很细,收藏了。

网友:
写得太专业了

网友:
打算入行修手机,用T12的焊台够用吗?

网友:
可以路过明白了

网友:
我的尖头烙铁头不化锡,是烙铁太差了吗?烙铁头都烧红了也化不了,换刀头就没事

网友:
一把老虎钳和一把螺丝刀,专修笔记本电脑大电流的

网友:
2套下来,好多钱。

网友:
不容易,好多好多工具

网友(2021-07-04):
照着清单买,开店没问题!

网友:
高频203H怎么区分真假啊

网友:
写的很好 谢谢了

网友(2021-08-16):
我买了个24V20A的航加胜可调电源,能修笔记本吗?问下楼主大神[e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