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卡报43超频跑pass已加焊核心

楼主(2021-06-01):
有一批矿卡都是能亮机报43,测试软件正常跑超频跑都pass,除非超频超到花屏跑能跑出来,但是超花了扫出来的赶紧毫无意义,换过之后还是一样!核心也加焊过了,重值还没搞感觉好的可能性不大了,还有什么情况我没想到了?不换核心。矿渣换核心毫无价值了

网友:
这种修起来头大,不晓得啥子问题,麻烦,感觉要换的东西很多

网友:
如果是海力士颗粒的话,没得干,换显存,先换报错的,

网友:
矿卡43报错考虑打一下驱动签名。

网友:
是不是矿bios,刷原版或者要签名。

网友:
确实是bios问题已经解决掉4片,不过其中一片不报错能打驱动,但是跑压力测试就黑,白,绿,蓝 屏中的一种死掉,死掉之后测量显卡核心供电也没了!!这矿渣问题也太多了...

网友A:
能指点一下超频跑的命令是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指点一下超频跑的命令是什么吗

所用软件不同命令虐有不同,具体你的问卖你软件的人

网友B:
笔记本独显报43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独显报43是什么问题?

43最好的结果就是显存虚焊或者掉点或者坏了,或者显存-GPU断线,最坏的结果就是GPU坏了,矿卡43  bios问题也会,魔改的驱动不对也会!我只知道这些,希望大神补充

网友:
关注我,维修显卡不迷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43最好的结果就是显存虚焊或者掉点或者坏了,或者显存-GPU断线,最坏的结果就是GPU坏了,矿卡43  bios问 ...

GPU已挂,拍了块GPU换上问题解决

网友:
不是太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