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惠普ZBOOK15G2主板3.3V短路

楼主(2021-06-01):
       大家好,各位老师坛友好,我是个电子爱好者,我自己有一个本子坏了,问题如下,请教各位。       我有一台本子,型号是惠普ZBOOK15G2,处理器是I7_4910HQ.几天前帮朋友刷个单片机,突然稳压电源出现短暂的电压升高,达到33V,导致单片机板子1117稳压芯片烧毁,顺带把单片机和CH340串口芯片一并烧毁。笔记本瞬间就黑屏了,就像断了电一样,再起不能。       为了惩罚自己的大意,决定先不买新本子,修好再买。       拆开机器后发现,主板上有一个SOT23的MOS管烧毁,让心中一寒,如下图:

        显然,烧毁位置在桥附近,经过测量发现,+3V_PCH对地阻值很小。用烧鸡大法,电压1V进行烧机后发现电流可以达到将近3A,难怪Q40会烧毁。发现桥略微发热。用万用表测试PCH_1.05对地电阻小于10欧。用1.05V只给桥供电约3A多点。              笔记本屏幕,CPU,硬盘,内存,显卡包括其他USB口连接的设备均无损坏,板子上的南桥BIOS芯片和ME BIOS芯片均无损坏。目前拆除Q40后,上电电源灯直接亮,风扇不转,充电闪黄灯,无其他表象了。             希望把主板修好,望老师坛友提供维修思路。板号LA-B381P下附上原理图。此原理图很不好找,费了大周折找到的。望坛友加分鼓励,虽然原理图写的型号跟板号不一样,但是元器件确实是一样的,标注也对的上。

网友:
这个现在不需要什么思路吧,先把南桥换了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