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L2250PWD改LED问题?

楼主(2021-06-01):
事情是这样,同事的显示器坏了,检查是顶管的问题,在网上买了个LED的灯管,但是我不会找点焊接,看教程说是把电源板上的高压部分断开,然后找到几个点。本人实在愚钝,请高人指点。
(1)高手指点,高压部分是左边哪个位置,最好能帮忙截图画条线。本人才学,只是感兴趣。在网上说有保险,断开就行,我想把多余的件都拿下来,把恒流板沾到这个上面。

2)如何找到那四根线的点,我就找到用万用表,黑色接地,试电压,请高手帮忙画个点。

网友A:
位置大概在第二张图的左上角接信号板哪里,不过你基本上换不好,灯管连许多修电脑的都搞不定,屏幕搞烂,建议花几十块钱拿出去搞维修的搞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位置大概在第二张图的左上角接信号板哪里,不过你基本上换不好,灯管连许多修电脑的都搞不定,屏幕搞烂,建 ...

我就是练手!学习!能帮忙在图上画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位置大概在第二张图的左上角接信号板哪里,不过你基本上换不好,灯管连许多修电脑的都搞不定,屏幕搞烂,建 ...

网友:
去掉L852电感,正面的高压包,高压控制板 都可以取掉了

网友:
改LED灯条不需要把别的部件拆掉的....可以直接改.看看电源板上面有没有标识..拆屏幕要注意哦...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那里通14V的,断开开即可。

网友:
竖起的电路板左边哪里都去掉,然后万用表测量竖立电路板左边的电容,找到14V,接LED驱动板的12V+和GND,然后电源板右边排线哪里找到ON/OFF和ADJ,接开关和亮度调节

网友:
没电子基础你基本弄不好,你这LED升压板输入是12-30V的,那你就得保证原电源板输出是12V-30V之间,另外,你还要算你们改装后的LED灯条的功率,看原电源板带起来会不会过载,原高压部分可断开可不断,不断不影响,断开线路也没事,反正肯定确定原高压的输出是不能直接接你的LED升压板上,EN使能信号可接可不接,接就按原来的信号口接,不接就高电平使能就接5V以上,纸电平使能就直接接地,不过,显示器会常亮ADJ,看情况,你可以给个分压固定亮度,也可以接原来的ADJ,LED灯条你算多少个珠子,珠子*电压*电流就是功率

网友(2021-07-07):
找那个几根线接一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