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修了很久很久的板子,不触发。

楼主(2021-06-01):
一块修了很久很久的板子,不触发。

网友:
这是我从咸鱼上买来的板子,一直不触发,桥也加焊了两遍了,就是不触发。也换过IO,没管用,因为我触发的时候pwrbtn#能拉低,但是不出slp3#,心想,前面条件都具备了,那就是桥的问题了,所以这块板子就放起来了。买桥吧不如买块二手板子,一直犹豫到现在。今天又拿出来研究了一下,准备在淘宝买个最便宜的桥,唉,还是再测量一下再说吧。这是从第一步开始的,也就是cmos电路,一步一步的量,在测量到跳冒的时候,发现第一根针有2.9v左右,又看了下第二根针0.0几(可以忽略),因为点位图显示第二根针是BAT,应该是3v才对,直接就从费板上拆了个跳冒装上,完美触发,因为手里没有亮机卡,所以没办法进入显示。不懂的东西太多了,关键是我们初学者要有细心和耐心,一起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