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rtx1660S供电不足,

楼主(2021-06-01):
七彩虹rtx1660S供电不足,如图现实,大神们又遇到过没?指点发红包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没插独立供电提示英文吧

网友:
插外接供电的情况下,查外接供电的检测电路12V_PEX6_1_INP和12V_PEX6_1_INN

网友:
七彩虹1650s同故障,不知道查哪个脚

网友:
跑线12V PIN检测脚到核心之间的转换电路。

网友:
插供电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没插独立供电提示英文吧

应该是插了外接供电接口,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插满8PIN

网友:
现在这些1060 1660都是故意留2个空焊位的?

网友:
看看保险有没有事,跑插口电路

网友:
上次也维修过此类问题,结果是主板故障

网友:
这个就是提示未接8pin外接电源

网友:
第二图的右上角黑的东西是插12伏供电的,你知道没有。像这样。

网友:
这个8PIN供电的,,,可能有一组没检测到

网友:
没有什么是一根飞线搞不定的

网友:
独立供电没插好吧。

网友B(2021-07-06):
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谢谢大家

是电路中一个电阻坏了,导致检测不到电源

网友(2021-10-26):
联系我,我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