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d3v不触发,求助~~~~

楼主(2021-06-01):
技嘉b75-d3v不触发,风扇一转就停,没有再次触发。拔掉4PIN的CPU供电也是一样,排除了CPU供电短路。

查SIO,  -RSMRST=3.3V,桥也发出-SLP_S3=3.3V了,IT8728F的106脚-PWRBTSW也有高低高的变化,就是开不了机。

BIOS也刷过了。。  ,怎么那么难啊,还该查哪里??

网友:
107脚PSON始终是高。。没被拉低,到ATX也没有断线。短接强制开机也不跑码

网友:
短接强制开机,检测IO芯片第126脚(VIN3)与127脚(VIN2),看这两个脚是否有2V?有算正常,超过或低于2V都是不正常。

网友:
还是先查查CPU供电部分有没有短路。。之后再查PG信号。

网友:
这个板子有通病,你搜索一下,

网友:
查查io的电压检测引脚看看。

网友:
如果实在不行就赌一波io芯片。

网友A:
风扇动一下就停,这是触发掉电。检查哪里短路,或者缺电保护吧。

网友B:
先测测ATX座各个针是否有短路到地的,排除短路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测ATX座各个针是否有短路到地的,排除短路的可能,

还是你牛,ATX的灰线对地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动一下就停,这是触发掉电。检查哪里短路,或者缺电保护吧。

ATX短路了,谢谢

网友C:
检查PSON这个信号

网友:
或者12VIN 和5V VIN这个信号电压不正常就会像保护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检查PSON这个信号

是POK对地短路了。但是找不到怎么会短路?这个直接从ATX到IO的。唯一的一个对地电容卸掉了,也还短路。不知道是不是IO的50脚自己在芯片里坏了?

网友E:
POK是直接到IO的,你查下IO的这个针脚有没有短路,短路了直接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E:
POK是直接到IO的,你查下IO的这个针脚有没有短路,短路了直接换IO

是IO的问题,又坏了一个。。。。。。。。

网友:
那内存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过来学学  台式机板子也要搞啊  现在这行情

网友:
触发掉电,跟触发风扇转下就停不一样,触发掉电一般会再次重启再掉电,这种一般是缺电压,电压检测过高。触发风扇转下就停,不再触发的,直接先测下绿线为高还是低,为低时触发开关不动,即短路保护了。可再次触发上电的,按不上电修,查待机条件,上电触发电路等等。

网友F:
我最近修的技嘉板子b75 h81 b85系列芯片组,只有掉电的板子才测12v 5v的分压,2.09都没掉电(可能跟我的万用表精度不好有关)。这几片的主要故障都在EN电压过高,桥供电的比较器正向输入的分压不正常,而引起的桥供电不正常。

网友:
芯片加热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最近修的技嘉板子b75 h81 b85系列芯片组,只有掉电的板子才测12v 5v的分压,2.09都没掉电(可能跟我的万 ...

哪个EN?VRM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个EN?VRM的吗?

不是,我修的这片是桥的分压给358正向输入不对。还有一个CPU供电芯片的EN过高

网友:
板子的年纪有点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POK对地短路了。但是找不到怎么会短路?这个直接从ATX到IO的。唯一的一个对地电容卸掉了,也还短路。不 ...

你这个理论不扎实。明知道短路了。你还不拆,还要在上面问。是手工不到位?不敢拆

网友G:
风扇转下马上停了不能再开机,,,是BIOS检测电压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理论不扎实。明知道短路了。你还不拆,还要在上面问。是手工不到位?不敢拆

就是想混点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风扇转下马上停了不能再开机,,,是BIOS检测电压电路问题

IO的PWOK脚有问题了。。。这个IO换了2次

网友:
这种板子都电阻和三极管

网友:
不知道你片是什么版本的。ATX PG一共就这么几个电容连接,排查下应该不难

网友:
这个是IO的管脚问题,我翘起来就不短路了。又拆了一个换,这个换上去一通电风扇就不停的吹。把PWOK脚翘起来了,还在转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