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烙铁上尖头不化锡呢?刀

楼主(2021-06-01):
为什么我的烙铁上尖头不化锡呢?
刀头没事,尖头就算烧红了都不化锡。
黄花905的烙铁,买的时候自带的尖头,开始以为是烙铁头的问题,又在网上买了两新的,一个刀头一个马脚头,这两个使用没问题,又买了一个尖头回来还是不化锡

网友A:
和锡线有关系吧 焊锡带焊油就容易化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锡线有关系吧 焊锡带焊油就容易化锡

问题是我用刀头就能化,尖头最多变成锡渣

网友B:
尖头太尖温度降得快化不了锡。

网友:
沾满助焊剂试一下?

网友:
有些烙铁买回来是不化锡的,需要慢慢的使用老化一段时间后面就很容易化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尖头太尖温度降得快化不了锡。

哪还要尖头有毛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还要尖头有毛用。。

只能焊手机,焊台式机和笔记本确实没毛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焊手机,焊台式机和笔记本确实没毛用

问题是不化锡是我烙铁太差?400度呢

网友:
新烙铁要一点点升温,边升温边加锡。否则还没来得及加锡就氧化掉了。

网友:
我的很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