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们给我看下,那个是上管,那个是下管

楼主(2021-06-01):
请前辈们给我看下右边这个板,那个是上管,那个是下管

网友A:
上管的S级和下管的d级相连,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小贴片是上管

网友:
谁接地谁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的S级和下管的d级相连,希望对你有用

谢谢,感谢你们的回复。解决了我的疑惑。

网友:
谢谢,感谢你们的回复。解决了我的疑惑。

网友:
好的,感谢有你

网友:
第二个是啥板子

网友:
上管接12V,下管接地的。一般的主板这个对管都可以替换

网友:
PQ17\PQ18是下管。

网友B:
上管D级接供电(公共点)S级接相位,下管D级接相位S级接地。G级接驱动芯片或直接受控PWM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管D级接供电(公共点)S级接相位,下管D级接相位S级接地。G级接驱动芯片或直接受控PWM芯片。

感谢前辈的指导

网友:
接地的就是下管,挺好分的

网友:
下管有个脚接地,建议你听个远程,就全明白了

网友:
上管接公共点,下管接地

网友:
接地下管。。。。。。。

网友:
我感觉我回答错了

网友:
看下基地的,基础课程吧。

网友C:
上管的S与下管的D相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管的S与下管的D相连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

不客气

记住这个方法用万用表就可以测了,实地学员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去直接看,一眼可以看出来。(方法就不说了)有可能会看错,小白还是用这个方法比较保险。

网友:
D极高电压是上管,D极低电压是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