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110M K BIOS位置图

楼主(2021-06-01):
二修板,不知道BIOS位置,二个电阻是否上了料,多少K?  有相同板的朋友,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什么牌子的

网友:
是哪个厂家的板子,。。。。

网友:
七彩虹的板子?

网友:
七彩虹的, 图片上有型号.

网友:
这个把别的板子bios附近两个电阻换过去  基本差不多的

网友:
看着有生锈的样子,估计是没动过

网友:
目测都不用 看看左下角的是不是连bios3、4脚 右上角是不是连bios的7、8脚的

网友:
冒似没有,我这有三片,跟你的同是h110m k,可板型不一样,bios边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