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x370 gaming plus少个时钟电容?

楼主(2021-06-01):
主板是不触发,Cpu下方晶振应该是两个电容吧?这个主板只有一个,我自己焊了一个上去不行又拆了。谁有同型号的帮我看看吧,谢谢

这个也是V星x370,上面就是两个电容

网友A:
MSI官网图片显示是有两个电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I官网图片显示是有两个电容哦。

好的,谢谢,但是之前焊点圆润,不像是掉件啊

网友:
一天一天可以太讨厌讨厌

网友:
高科技优酷又哭一哭有空

网友B:
一个电容搞到死都不亮机,32.768

网友C:
找图纸看看吧,或者官网看看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图纸看看吧,或者官网看看源板

唉,开始没在意,我io重新焊了一下,现在io 107脚电压不稳定,无限跳动

网友:
这个电容大概十几二十几pf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容搞到死都不亮机,32.768

是不是两个电容必须要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两个电容必须要一样的?

谐振电容必须一对换。

网友:
谐振电容肯定要一样啊

网友:
这个电容掉了不起振

网友:
晶振旁边肯定是谐振电容

网友E:
这种情况当然是晶振,2个谐振电容,1个谐振电阻都换,另外说下晶振是不耐高温的,最好是用烙铁焊上去,尽可能不要用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当然是晶振,2个谐振电容,1个谐振电阻都换,另外说下晶振是不耐高温的,最好是用烙铁焊上去,尽可能不要用风枪。

难怪我换了还是不行,同样大的电容和电阻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