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一下hd7850显卡维修

楼主(2021-06-01):
本来打算买新的显卡,新的太贵买不起了,最近随着显卡又一次涨价,拿出之前正常使用中花屏显卡,学着修理一下,用热风枪加焊过核心,每次都不敢加热时间太长,又能用了,好不了几天就花,后来又稍微多加热了一会核心,就gg了,现在是每个显存都直通了,上电风扇正常,但是RT9018B发热,前边的三个电阻也是发热。是不是核心挂了还是要重置核心,没有钢网,不敢拆核心,大佬们诊断一下还能救吗,

网友:
感觉核心短路了

网友:
我测量过核心上面的电容都有阻值,感觉核心底下连锡了

网友:
风枪加焊,爆锡了,,

网友:
核心DIE爆锡就玩完,如果是底板锡球连锡可以重植解决。

网友:
没有钢网,先放那算了

网友:
修电脑的还用那么大功率的显卡啊?

网友A:
昨天修了一张750ti,屏幕不显,应该能识别显卡,按键盘有反应。一看是背面炸了一个电容,电脑主板上找了一个体积差不多的换上就好了,不知道这种你们收费是多少?我是没好意思收钱,

网友:
DIE爆了,这个没救了

网友:
不是核心挂了吗?都短路了,还有救吗

网友:
迎接《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第二版》上市 --2021台式主板显卡维修远程课开播啦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0687-1-1.html
ps:鑫智造上有全套V星主板显卡图纸、最高到RTX3090,RX5700XT,还有大量其他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修了一张750ti,屏幕不显,应该能识别显卡,按键盘有反应。一看是背面炸了一个电容,电脑主板上找了一个体积差不多的换上就好了,不知道这种你们收费是多少?我是没好意思收钱,

你太善良的男人,除啡关系铁

网友:
不要修理了,核心挂了,,焊核心,温度最好不要超过300°

网友:
也就是说核心让你吹啊吹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