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正常,内屏无显,外屏显示正常

楼主(2021-06-01):
开机正常,内屏无显,外屏显示正常,换屏排线和2136芯片无效,请问大佬,哪里问题?此机原正常,只因开壳清灰,弄断屏排线中的1根后,出现故障。
芯片

网友:
弄断屏排的那根是什么信号线呢?你先接好来

网友:
弄断屏排线中的1根后,出现故障。…………这线把这个断开的排线处理好

网友:
断屏排的那根是什么信号线呢?你先接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