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电源维修之怪病

楼主(2021-06-01):
烧保险的电脑电源,,维修换了保险丝,,整流桥,开关管,芯片tny177pn,快恢复二极管,0.19欧电阻,之后,现在检测主板输出24接口端,9孔有5伏电压,16孔只有2.3伏电压,其它无电压!
用镊子短接3与16孔,风扇不转,电源仍然有故障,但我不知道哪里还有故障,,,无从下手,请修过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14脚的开机电压没进去,或者有问题,无法开机就没有输出了。而那个5v是待机电压,始终是有输出的。

网友:
修主板的不一定会修电源,待机电路有短路,拉低了,45元一个的电源还不够工费

网友A:
这个不是怪病吧。开始辅助电源故障,现在修好了辅助电源故障,开机保护电路的芯片有可能坏了,因为开机保护芯片电源是辅助电路提供的,你没电路总得把芯片型号都找到,弄清每个芯片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怪病吧。开始辅助电源故障,现在修好了辅助电源故障,开机保护电路的芯片有可能坏了,因为开机保护芯片电源是辅助电路提供的,你没电路总得把芯片型号都找到,弄清每个芯片的功能。

谢谢,,感谢,,我找找看

网友(2021-07-17):
16黑线 -地线怎么可能有电压??

网友:
14孔电压多少伏?............14脚才是P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