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b85m-f 上电瞬间掉电反复

楼主(2021-06-01):
网吧倒闭捡的华硕b85 上电瞬间掉电 一直重复 然后断电 检测卡上一直亮mobo 求大佬告知咋修

网友:
上电掉电得先看看各个供电是否正常啊,有没有短路什么的。

网友:
先查内存,桥,∨CCST,VTT,CPU供电,再查PG信号,

网友:
这个板子掉电一般都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A:
啥都没查,就问?放弃吧or报个实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都没查,就问?放弃吧or报个实地

问题就在于 按照时序查电压都正常  全版无腐蚀 BIOS换了4个

网友:
看两个灯在亮 过了cpu了,没有检查到内存,

网友B:
仔细看了一下连内存都没插,华硕主板是不亮代码的,看两个小亮灯,两个亮了说明到内存,过一会闪一下就亮屏,内存没有会一直亮二个小灯,而且等一下还会重起的,一直反复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一下连内存都没插,华硕主板是不亮代码的,看两个小亮灯,两个亮了说明到内存,过一会闪一下就亮屏 ...

我说了 上电瞬间掉电  诊断卡和电源都一闪一闪的

网友:
CPU供电MOS管不良

网友:
这个机器就不支持这种诊断卡,就算正常也是不跑吗的。还是按时序慢慢来吧。

网友:
有一句话叫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
掉电一般都是缺供电或过高,先测各大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了 上电瞬间掉电  诊断卡和电源都一闪一闪的

一闪一闪测待机,5V或3.3估计是短路状态。

网友:
没有插内存怎么测

网友:
有基础吗?有的话,时序应该知道点,测得各个供电都在正常范围,有些供电会有一些经过转换电路或控制电路给桥、CPU、芯片等一个PG信号。各供电正常,而这些对应PG没有送到,肯定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