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冷库控制板维修秒杀。

楼主(2021-06-02):
客户的冷库控制板热继电器报警。收到后比较着急,安排。测试发现隔离光耦合故障,更换后恢复正常。

网友A:
电源烧了?怎么那么多黑灰?

网友B:
好多光耦,有没有简便点的测试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烧了?怎么那么多黑灰?

另外一个是供电错误烧坏了也给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光耦,有没有简便点的测试方法?

这个测也很简单的

网友:
嗯,研究一种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
修这些板子,最怕的是固件。。。

网友:
最值得修的东西,可惜上不了量,哈哈。

网友:
捡钱了,开价多少也得修

网友:
这应该是PLC控制器,里面写有控制程序的!

网友:
楼主再分享一下另一块板子的维修过程..................

网友:
刚刚检修了一个PLC异常,公共端连大秤的一条线断了,那个查线的苦,线长在中间给老鼠咬断了,还没查到,先短接一条给大秤用,PLC才正常运作。那个断的线还得慢慢查

网友:
光耦电流小能控制继电器吗?什么规格的继电器的?

网友:
厉害了,硬件的还好,最怕软件的找不到固件

网友:
关心下收了多少米

网友:
几千块工钱

网友:
工控电子维修交流群,欢迎大家

网友(2021-07-06):
电工?设备维护的?修恐怕是业余爱好……坏了只要找出原因可以买新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