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坏固态做一个高速固态U盘

楼主(2021-06-02):
最近不太忙,就瞎折腾下。本来想买成品U盘,但是缺失了DIY精神。
恰巧手里有一个128的MSATA 建兴坏固态。查询颗粒用的MLC的单颗32G的颗粒。
再三犹豫下还是剁手了。

这是某宝买的IS903银灿主控板+透明带保护外壳+阿毛易修钢网。
如果自己没有颗粒或者玩一下还是不划算的,单个不算U盘成本
主控板22+外壳5元+钢网28元(这个不应该分摊到一个里面)
准备开工,来张全家福。颗粒已经拆下来待植球的

植球完成,拍摄角度和反光及没有清洗,看着比较难看。

主控板 吸锡带拖一遍。

然后开始贴芯片,风枪我用的320度,植球时候锡膏280度就能化了。

再贴另一面,记得贴另一面时候往两边垫个东西,避免底部颗粒受压力短路。

打开量产工具,搜寻设备   然后最好按F9 清除一下,也是看教程说的

这是开卡成功的界面。当然中间走了不少弯路,第一  要点量产工具最后一项  读取,会显示
坏块和颗粒信息。第二 写保护开关必须要关闭。第三 要插到USB2.0去开卡

跑圈测试,共4个颗粒,我做了2个64G,第一个跑了5圈没有报错,第二个跑第二圈
会报错  所以那个盘就做了标记,放点不重要文件。

测速,工作在3.0模式下,还是很给力的。

最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我主机测试正常,然后做了启动盘后再次拷贝文件
始终40M每秒,然后用附件工具芯片无忧查看,显示工作在USB2.1协议的
USB3.0设备,以为是做启动盘出问题了,重新量产都不行,2个盘都这样。
但是拿原装闪迪的U盘同接口就是3.0协议。被迫无奈找了另一台电脑显示好的
速度也很快。不知道什么BUG。不过这个盘算成功了。打开写保护开关。病毒统统拒之门外。

附上所需要的工具
温馨提示:目前坏SATA 固态120G 40-45元,如果颗粒不太好建议不要浪费。我用的MSATA这种
坏的基本收的很便宜,所以才做这个。祝大家生意兴隆

 会员313209100鑫豆2024-9-21 23:08

网友:
楼主的DIY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A:
我也做了一小堆了,没有颗粒了,,

网友:
读写速度怎么样

网友B:
如果自己有拆机的颗粒的话diy个U盘还是很香的

网友B:
903 小文件太慢 大文件很棒

网友C:
写保护功能很好,经常装机,防止报毒被删掉。

网友:
不错,改天也折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了一小堆了,没有颗粒了,,

很早之前做过很多EMMC的,但是速度比较渣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保护功能很好,经常装机,防止报毒被删掉。

是的,就是看中这个功能才下决心弄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3 小文件太慢 大文件很棒

对,全是小文件时候掉速严重。不过总体比普通的闪迪金士顿U盘要好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自己有拆机的颗粒的话diy个U盘还是很香的

m.2坏固态也不值钱,遇到客户换下来的坏的不要的可以做大容量的。

网友:
3.0接口,写入180左右,读取200-300+,不过实际拷贝小文件就掉速明显

网友:
容量有点小。不过也算没白忙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已后搞到坏颗粒也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