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焊盘的时候由于用力大了点,脱

楼主(2021-06-02):
清理焊盘的时候由于用力大了点,脱掉了几个针脚,有大师知道怎么把它修复成原来的模样吗,谢谢了。我还有一块p7p55d的板子,比这个更惨。这个本来想学着用焊台把这个IO拖下来,结果是偷鸡不成,蚀把米。看第哦3、4、5张图,我飞了很多条线,随能触发,但这样的板子失去了我们做维修意义!

网友:
焊盘掉补线上绿油固化芯片装上就看不出来,一般飞线能解决的没必要那么麻烦,能快速解决问题并收到钱谁还在乎外观

网友A:
我现在学习快一年了,一直是在买买买,除了花钱从没进过一分钱。说不为了钱是假的,但我最终的目的是想把技术学到手,我会在学成7、8成的时候才会接单的,哪怕是三年,现在一直在家练,天天在咸鱼上看便宜的东西买回来练。

网友:
我主要是看有没有好一点的解决办法,一两根还可以,多了就不行了。其实这块板子是我买来练手的,吸取的经验倒也无妨,下次不会了,主要是有好的处理方法,搞废几张板子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学习快一年了,一直是在买买买,除了花钱从没进过一分钱。说不为了钱是假的,但我最终的目的是想把技术学到手,我会在学成7、8成的时候才会接单的,哪怕是三年,现在一直在家练,天天在咸鱼上看便宜的东西买回来练。

好方法,闲鱼上大把坏板

网友:
温度没到硬推下来的吧

网友:
这焊工有点不忍直视啊,看来是没找对方法,达不到熟能生巧

网友:
其实这都是以前看别人的视频用拖锡的方法取IO,而不是用风枪,我也是想尝试一下,结果才搞成了这样。不过以后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了,毕竟从来没有尝试过。没有现场指导的老师出现这种情况,只能是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希望慢慢就练出来!

网友:
不是,而是刚开始,应该是用力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