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E3228显示器,怪病

楼主(2021-06-02):
直接上图,

网友:
程序能写,但无论怎么写都不行

网友:
换BIOS芯片

网友:
还没有这样的芯片,和哪块子上的芯片通用呢

网友:
换个BIOS芯片

网友:
灯条有没有问题?  看着样子,信号是来了,程序写完 效验有没有出错,出错的话必需拆芯片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