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主板 LA-C671P不触发故障,求思路指导或图纸

楼主(2021-06-02):
手头上有朋友的一块联想一体机上的主板,型号:LA-C671P,故障表现为不触发。

目前测量到工作电压20V,待机电流0.06A,5V、3.3V、12V、1.05V工作电压正常,USB端口对地无短路。该主板EC采用的是NCT6683D-LB,晶振上能测量到波形。该板用到了一片GL850G(USB HUB芯片),它的晶振上未能测到波形(不知道是否会影响开机)。

通过网络查找未能找到图纸,希望得到各位大神们的协助,给点思路或图纸。
另外放一份该板用到的电压转换芯片EM5209的芯片参数资料,希望对大家有用(找了许久)。

网友:
遇见过U坏的

网友:
查一查EC和南桥的待机条件:LID,ACAVIN,RSMRST等

网友:
供电,EC-南桥,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