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频率被锁定到0.39

楼主(2021-06-02):
联想的小新300  15ISK 笔记本CPU I7 6500U 任务管理器里查看CPU频率被锁定0.39 运行多大的程序频率都不变,BIOS和EC都已经刷新过,问题依旧求思路

 会员0元2022-12-18 04:15

网友A:
1、适配器功率识别检查2、温度传感器检查

希望能有点帮助

网友B:
百度搜了不少解决方法,无果,刷新官网BIOS的时候,开机重启更新BIOS的时候还提示更新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搜了不少解决方法,无果,刷新官网BIOS的时候,开机重启更新BIOS的时候还提示更新失败

刷一个原厂分离的版本看看

网友:
用编程器刷了工厂BIOS现在已经是最新版本 EC也换了

网友:
感觉是适配器或是装下联想电源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适配器功率识别检查2、温度传感器检查

希望能有点帮助

这些是不是都和EC有关系啊

网友:
用原装电源就好了

网友C:
DELL的机器最喜欢这样了 锁频在0.4G   我遇到几个 也是搞半天没解决。最后用软件解开。 把软件扔在开机启动项里面自启动。 解开后频率一直跑满。温度没问题就可以了。。  软件的意思是关闭了 温度防火墙。 从这点可以看出,问题还是出在温控方面。不知道对你有参考帮助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的机器最喜欢这样了 锁频在0.4G   我遇到几个 也是搞半天没解决。最后用软件解开。 把软件扔在开机启动 ...

大师 用什么软件

网友:
好好测试测试

网友:
ThrottleStop软件 你下载最新版的  然后把 BD PROCHOT 钩去掉 看看频率跑满了没。 如果还是老问题,那就可以排除温控的问题了。

网友:
我把软件上传了,你试试吧 BD PROCHOT记得把钩去掉是解开温度墙   钩上去是保护。

网友D:
1、电池可以正常充电吗?
2、CPU显示的温度正常吗?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台,都是主板进水后不开机修好能开机,CPU被锁屏在0.39,只解决好了一台,是换了CPU和显卡的温控芯片好的,其它的换了也没用,安装ThrottleStop软件,英特尔十代后的CPU提示不支持,最后一毛钱都收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1、电池可以正常充电吗?
2、CPU显示的温度正常吗?

电池可以充满,温度正常,不高温

网友E:
cpu锁低频一般是一个温度过热信号生效引起,当然这个不一定真的是CPU过热,可能是电源电压,电流检测异常,或者温度传感器检测异常引起。一般是EC综合各种检测来产生这个信号,经过电平转换成1V信号给CPU,常见信号名称在cpu端是PROCHOT#。它为0 cpu就锁最低频跑。 找个图纸查下吧,cpu核心供电主控,充电管理芯片的电流检测都会和这个信号相关。另外,如果是DELL的平台,电源功率检测不到也会触发EC产生这个信号。

网友:
联想的只前遇到一个,把电池拔了,放下电就好了,还有一个就是按着开机键20秒左右也好了,你的这个可能和我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锁低频一般是一个温度过热信号生效引起,当然这个不一定真的是CPU过热,可能是电源电压,电流检测异常, ...

学习了,不错!!!

网友:
这个应该属于拉到基准频率了,需要查看了PROCHOT# 对应接的哪几路被拉Low
一般是如下3路
1. pwr_limit (charger ic  页码)
2. core powr limit (CPU 的core power)
3. EC 拉过来的(读sensor sensor 和CPU 的PECI 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