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79 I5-8300H 1050 4G主板

楼主(2021-06-02):
销售
数量: 1
单价: 500
进行状态: 进行中
设备类型: 电脑
所在地点: 河南
手机号码: 111111111111

     主板在别的地方修过,动过多个地方  CPU也有加焊过!现在情况是可以开机 大小写可以亮 大小写可以切换,屏幕不亮!技术有限修不了,感觉CPU有问题!暂时定价500.高了在便宜 售出不退不换!有意的可以加V6629969!

网友:
应该不是U的问题吧

网友A:
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又转,就是屏不亮是只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又转,就是屏不亮是只啥问题?

仔细查查电路

网友(2021-07-27):
帮我拍一下BIOS芯片谢谢

网友:
有大小写,屏幕不亮,CPU挂了。。。半死不活的CPU

网友:
应该不是U的问题,外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