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F 不过内存

楼主(2021-06-02):
拔掉内存滴滴报警,全部供电测正常 BIOS刷好几个还是一样

网友:
可以查一下信号哦

网友:
拔掉内存报警不正常么?

网友:
拔掉内存报警不正常么,内存供电和时钟可查过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

网友:
1.5V正常!!!!!!!!!!!!!!!!!!!!!

网友:
ME1.05,B85都有这个电压

网友A:
DADA  线路的问题.点位图.搞过几个都是三脚管的问题

网友:
飞线不就完了

点纸维修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楼上怎么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DA  线路的问题.点位图.搞过几个都是三脚管的问题

怎么弄大神

网友:
内存槽附近的三极管芝麻管一个个测

网友:
按照时序查一下信号,用示波器测量波形一定可以查出来的

网友:
修好了没有分享一下,

网友:
经验告诉我,会滴滴响就不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内存拔了,找个喇叭看喇叭响不响,查内存主供电  1脚vref   240脚VTT  238脚DATA  236脚SPD  118脚CLK.....

网友:
说飞线的大神,可以说说是哪儿飞线不。

网友:
查一下内存复位,还有看看cpu座针脚有没有歪

网友B:
把PQ803拆来甩了。

网友:
看图纸,连接哪个三极管或者复合管,换了,或者直连到对应点上。就一个总线问题

网友:
有些主板不上内存条是没有时钟信号的?

网友:
PQ803不知道那个~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PQ803拆来甩了。

拆了就可以了~~~~~~~~~~~~~~~~~~

网友C:
我觉得还是要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要查供电

内存1.5有电压~~~~

网友:
修好分享一下哦

网友D:
还没有修好···············不真的哪里问题了~~~~~~~

网友:
别的供电都出全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没有修好···············不真的哪里问题了~~~~~~~

按他说的这些脚位,电压多少写上来。查内存主供电  1脚vref   240脚VTT  238脚DATA  236脚SPD  118脚CLK.....。
对应的电压写上

网友:
有时候,电源供电负载能力差,譬如开机后3.3v降低到2.6v.

网友:
修了好多板,内存的就只见过SPD出问题,其他的很少有问题

网友:
查内存供电,,SPD供电

网友:
还有内存的CLK   SDT

网友D:
查内存主供电  1脚vre无电压   240脚VTT无电压  238脚DATA 3.3V跳变 236脚3.3V跳变 236SPD  118脚CLK. ...3.3V跳变 236

~~~~~~~~~~~~~~~~~~~~~~~~~~~~~~~~~~~~~~~~~~~~~~~~~~

网友:
引用 网友D:
~~~~~~~~~~~~~~~~~~~~~~~~~~~~~~~~~~~~~~~~~~~~~~~~~~

查内存主供电  1脚vre无电压   240脚VTT无电压  238脚DATA 3.3V跳变 236脚3.3V跳变 236SPD  118脚CLK. ...3.3V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

1脚基准没有,那你应该找下内存的1.5出来没。它是内存主供电的一半。跟VTT一样。236脚SPD一般是直接连接3.3或者经过一个0欧电阻接3.3。不应该跳变。你还是先排查内存主供电跟VTT,内存主供电没有,它办法去开启桥供电才对。大概的时序你不知道?

网友:
是会跳变时候风扇就停下来走走停停~~~~~~~~~~~~~~~~~~1脚没有电压

网友D:
1脚和240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脚和240无电压~~~~~~~~~~

240  脚 VTTDDR 由PU503 4脚输出  PU503第一脚1.5V正常

网友:
你这是等着每一步都要人指出来才搞啊。RT9045,一脚IN,4脚OUT,3脚EN,6脚芯片供电。这都不会查?

网友:
点位图纸都有的,居然这么基础的都…

网友:
6脚~~~~~~~~~PU9045 6脚5V

网友:
看好了没?芯片工作条件无非就几个,供电,开启,时钟,程序。9045这芯片只要求有供电和开启,输入有端入,输出端就有输出。你就测个供电跟输入端……你还是去搜下这货的数据手册,全英文的我也看不懂,但起码内部结构图我还是看出点道道来,啥都不会查,这样你怎么维修?

网友:
三脚REFEN是开启没有电压~~~~~~~~~~~~~~~~

网友:
PU9045 用UP0109P代换还是一样~~~~~~~~~~~~~~~

网友D:
REFEN没有开启电压~~~~~~~~9045 3脚 1脚没有电压其他脚正常

网友:
大神多指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REFEN没有开启电压~~~~~~~~9045 3脚 1脚没有电压其他脚正常

还指教啥,受那俩管子控制,直接让它不受控,就拆相连的那个管。要恢复原本受控就排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拉低en

网友:
握艹,Q5302是复合管,拆吧。

网友:
拆了管子要还是低,就剩一个电容了。话说…你这不是自己分晰下线路?

网友:
这个别的电路图不是这个机子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REFEN没有开启电压~~~~~~~~9045 3脚 1脚没有电压其他脚正常

确定1脚没有?自己看图,追查来源,芯片工作要具备哪几个条件,哪个优先都要自己去找。

网友:
大神什么问题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桥没有工作或问题~没有图纸~~或供电问题大神帮帮我我

你这板问题是什么?开机后报警认不到内存?是的话不用看桥,这板内存只跟cpu通信,查内存主供电vdd,VTT,SPD,总线两根,时钟跟复位暂时不用管(一般都是前面那些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板问题是什么?开机后报警认不到内存?是的话不用看桥,这板内存只跟cpu通信,查内存主供电vdd,VTT ...

上内存风扇走走停停  不上内存滴滴声风扇不会停~~~~~~~~~1脚vre无电压   240脚VTT无电压 其他都正常

网友:
学习了。。这个贴好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内存风扇走走停停  不上内存滴滴声风扇不会停~~~~~~~~~1脚vre无电压   240脚VTT无电压 其他都正常

那问题很明确了,不过内存,主供电1.5有,追查vtt为什么不出就对了。如果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就多刷几个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问题很明确了,不过内存,主供电1.5有,追查vtt为什么不出就对了。如果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就多刷几 ...

怎么弄兄弟头搞疼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弄兄弟头搞疼了~~~~~~~~~~~~~~

这小问题就头疼?你去看下基础,查基本的工作条件都没弄明白啊。

网友:
内存118 238这两个脚电压型号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小问题就头疼?你去看下基础,查基本的工作条件都没弄明白啊。

什么问题到底

网友E:
问题在哪跟查哪已经跟你说了。要还听不懂,你还是报实地去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问题在哪跟查哪已经跟你说了。要还听不懂,你还是报实地去吧

你会不i会到底~不会说什么大话~~~~这里是交流地方·不是你吹牛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会不i会到底~不会说什么大话~~~~这里是交流地方·不是你吹牛地方

行,您自个玩。明摆着内存不过,总线VTT你也说没有量到电压,还不查原因,等着别人帮你修好?基础不好可以报实地或远程,多上点课就知道为啥了。

网友:
把PQ803拆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PQ803拆来甩了。

太厉害了呀

网友:
q桥 坏了

网友:
什么问题

网友:
3.3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都不怎么维修了坏版还能买几十

网友:
是不是通病断线了。

网友:
这玩意有通病啊 CPU风扇旁边有个管子拆了就行 论坛有这案列

网友:
把PQ803拆了

网友:
有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