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技嘉B75-D3V触发。求助RSMRST的问题

楼主(2021-06-02):
又一个技嘉B75-D3V触发。求助RSMRST的问题。

IO已经有3VDUAL_PCH了,但是IO不出RSMRST,是不是IO的问题?上拉电阻是好的

IO是IT8728F

网友:
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能确定是IO问题吗?已经换过一个了,不过是从旧机器上面拆的

网友:
脚翘起来看看

网友:
这样的主板有点老了,坏的卖60,自己再添点可以又买一块了

网友A:
RSMRST在路阻值正常吗?我那块板子没有RSMRST是因为一个电容击穿造成的。

网友:
把脚翅起来看看.电压压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SMRST在路阻值正常吗?我那块板子没有RSMRST是因为一个电容击穿造成的。

是接上拉电阻的那个电容吗?这个板好像把这个电容取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接上拉电阻的那个电容吗?这个板好像把这个电容取消了

挂在RSMRST信号上的电容都排查一下

网友:
有元件发烫吗?我遇到过短路的

网友:
q99,技嘉主板看到信号接三条腿的直接盘他

网友:
平台待机信号要被置高,桥跟IO的待机条件要满足,这板有图纸,照着位置测量好待机必要的条件,32.768晶振有波形(压差也可以)。上个图吧。你自己对照下。我有些也没记太住。RSMRST之前的这些条件都有的话,查Q99.跟IO。待机条件都没见你测的数据。直接干IO。不好

网友:
这块板好像我见过

网友C:
建议摘开q99直接试试

网友:
干q99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摘开q99直接试试

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不是3脚管的问题

网友:
Q100二号脚应有0.6伏左右,Q99二号脚应低于0.2伏,由此可以判断是不是Q99Q100的问题。我碰过R638 22K出问题,才600欧左右,导致Q100二号脚待机电压达3伏以上,从而导通Q100,RSMRST仅零点几伏的情况

网友:
学习中,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毕业

网友:
首先待机3.3v要有的在看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