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7l换屏求助

楼主(2021-06-02):
原来就是屏幕碎了,直接换屏,换完屏之后右边有3厘米黑线,以为屏的问题。连换好几张都一样。但是装上原来屏幕正常,原来是三星屏,后找了张三星屏结果一样,有刷上原来屏的码片也一样,我都怀疑是不是屏的问题了,谁能解答下。看到论坛也有一个这型号的,一样的问题最后也没说结果,原三星屏型号ltn140at16
换的三星是ltn140at26

网友A:
联想屏码只是决定能不能调节亮度,右侧有3厘米黑线,既然换过几块屏都不行,建议更换屏线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屏码只是决定能不能调节亮度,右侧有3厘米黑线,既然换过几块屏都不行,建议更换屏线试下

刚才找了一根屏线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集成显卡。感觉要干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