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宏碁ACER-V5-431P最新版BIOS

楼主(2021-06-02):
收到宏碁现在叫ACER V5-431P超薄笔记本一台,客户私自改WIN7系统导致F2不能进BIOS,官网下载BIOS发现是13MB的,刷入也用不了
!自己提取它原机的再用官网的二合一修改了一个带UFI启动的8MB的!亲测不管怎么设置按F2都可以进入BIOS设置界面完美使用!希望对你们有用!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acer v5-431p原机合成.BIN

网友:
非常有用大神辛苦了,已保存

网友A(2021-08-05):
我是小小白,麻烦老师回复下acerv5-431p原机合成.BIN这个升级工具和步骤,邮箱1203457371@qq.com

网友(2021-11-04):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小白,麻烦老师回复下acerv5-431p原机合成.BIN这个升级工具和步骤,邮箱

能用就行啦,别折腾

网友(2022-02-01):
想安装windows10 求刷新bios办法

网友B:
自己解决了 去官网下载最新bios刷新程序拷贝到u盘 使用pe系统进去后直接安装官方更新程序之后会自动重启按提示回车下一步就行,之后开机会出现win8错误菜单之后选择回到uefi就进入bios了选好硬盘后随便安装系统了,老是说一点不说全太气人。楼主这个方案要拆bios芯片到编程器刷 不合适小白。。。我这个方法估计所有宏碁笔记本都可以使用这个方法进入bios

网友(2022-03-25):
引用 网友B:
自己解决了 去官网下载最新bios刷新程序拷贝到u盘 使用pe系统进去后直接安装官方更新程序之后会自动重启按 ...

不行啊兄弟,我现在问题是开机按啥都进不去bios,出厂就这,直接进系统,他们说刷bios,但是进不去pe进不去dos,咋刷啊,官网下的直接安装那种老是错误,头大,进不了bios就设置不了启动项,换固态就不识别,快气死了

网友(2022-07-09):
兄弟们 要想一劳永逸!就用编程器刷入即可!官网下载的 经常出错

网友(2022-10-15):
感谢,宏基真基,这么重要的地方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