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款MacBookPro8升16电阻怎么修改,是否需要该BIOS

楼主(2021-06-02):
目前手中的mbp是8+512的,主板型号是820-00580-A,内存品牌是海力士的

按照这个介绍只需要把R1332电阻去掉,可以拆开发现这些都没有电阻

网友:
首先要看你选择什么品牌的颗粒,在就是颗粒的频率,根据图纸添加或者拆掉相应的电阻,另外就是不需要改BIOS

网友A:
看了下图纸好像都不需要改电阻,颗粒直接装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直接上颗粒,不用改电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图纸好像都不需要改电阻,颗粒直接装上去就可以了

不好意思,之前看错了,要改,在R1332的位置加一个1K的电阻

网友(点评):
我现在主板上的位置一颗电阻都木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之前看错了,要改,在R1332的位置加一个1K的电阻

所以要在R1332的位置加一颗1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