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989 19款MacBookPro 8升16内存电阻怎么修改,是否需要该BIOS

楼主(2021-06-02):
目前手中的mbp是8+512的,主板型号是820-00580-A,内存品牌是海力士的,按照这个介绍只需要把R1332电阻去掉,可以拆开发现这些都没有电阻,最后一张图红色指向的位置

网友A:
你可以补上R1332试试看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大哥

网友:
高手,如果是我的话,有一片16g的板子对照着搞搞还行,这样真心搞不来

网友:
改hy 16g 是要补上r1332

网友:
自己加电阻,满足4/3/1/0是低

网友(点评):
我现在是hy8的,但是图纸上原来应该有5个电阻呢,但是主板实物图上一个电阻都没有

网友(2021-07-10):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补上R1332试试看

兄弟有A1898点位图吗

网友:
有的没装的 还有下拉

网友(2021-09-09):
这个没搞过

网友:
只需改配置电阻即可 Bios不需要刷

网友:
不需要改BIOS   他这图纸是  L    也就是低
补上1332

网友(2024-05-18):
先谢谢大佬,颗粒明天到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