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网页放电视会卡卡的。谁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2021-06-02):
配置,i5,4代,,8g内存,240g固态,,独立显卡2g

网友:
先禁用独显 用集显测试一下视频  然后换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呗!!!!!!!!!!!!

你没看到CPU使用才多少,视频里面有,不关CPU事的,我刚才换个浏览器好一点,没那么严重的卡顿

网友:
应该是程序调用的问题,键入MSCONFIG。引导,高级选项里,CPU个数,你固定下看看。

网友B:
CPU温度过高也会出这种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温度过高也会出这种状况

这个可能很大

网友:
显卡不给力 先更新下驱动 或者刷个机测试一下

网友:
声音没卡顿,就显示卡顿,那应该和显卡有关。

网友:
为下载分而评论,xiex

网友:
解码问题,试着切换下显卡试试,不行就直接关闭硬解,拿CPU跑

网友:
这配置看PPT电视剧,不错啊

网友:
不是网速吗

网友:
装官网显卡驱动

网友:
检测温度

网友:
装个鲁大师看看情况

网友:
视频问题

网友:
CPU太差,或温度太高

网友:
驱动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有可能没有自动切换独显

网友:
显卡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以前碰到过这个问题,把显卡驱动卸载删干净,再安装官方驱动解决问题

网友:
cpu 显卡驱动都有可能,感觉显卡驱动可能性大

网友(2021-08-17):
清灰涂硅脂,看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