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1-06-02):
Vin 5v,en 3.3v
en都出来了,还能有什么信号能让它不出cpu供电?

网友A:
供电脚对地有毛病了。

网友A:
我的一个IT8728F,供电有了,3VDUAL_PCH.   他就是不出RSM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脚对地有毛病了。

Cpu供电没短路,风扇转得老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个IT8728F,供电有了,3VDUAL_PCH.   他就是不出RSMRST

这个明显待机有问题吧,我这个是供电都正常的,

网友B:
这啥东东哦。没头没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啥东东哦。没头没尾的。

这么清楚了,pwm发出en了而供电正常,你说是不是该出cpu电压了。不过我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清楚了,pwm发出en了而供电正常,你说是不是该出cpu电压了。不过我已经修好了

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是来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清楚了,pwm发出en了而供电正常,你说是不是该出cpu电压了。不过我已经修好了

不是,单桥英特尔主板的vrm有供电有en有自举升压,可不一定会出vcore,还得收到cpu发出的svid给vrm解码后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