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 6266a这芯片就买不到好的了吗,发了四个全是坏的

楼主(2021-06-02):
修了台联想B460e,铁皮管坏了, 顺带isl6266a也坏了,发了四个全是坏的,唉做维修实在是太难了,本来生意就差,还不如自己去上班,也不用操心配件的事。遇上难修的发了配件没修好是亏,买到坏的配件也是亏,太难了。

网友:
都是拆机的  要不然回收回去的主板干啥用了

网友:
老机器,尽可能换主板吧。

网友:
老板子的芯片,估计不会有生产了,只会有库存或拆机旧件,,

网友:
这种板太老了 务必给客户换主板 不用太纠结修

网友A:
四片都是坏的,基本不可能,这种老芯片质量不会这么差的,建议还是查一下电路

网友:
这种坏的不多呀,多检查下电路

网友:
首先 感觉 4个芯片都坏的概率太低。。 另外哥们你自己开店的 这种机器有配件就修   成本觉得贵就直接换板 现在HM65内的机器 小问题就修 麻烦我都直接报个200+  自己少赚点 换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片都是坏的,基本不可能,这种老芯片质量不会这么差的,建议还是查一下电路

这四个芯片焊上去,g级阻值要么没有要么偏大,坏芯片装回去g级阻值恢复正常

网友(点评):
G极打值,本来就不一定,这个与芯片结有关的,第一次测时,主板不要上电,装上芯片,直接测一遍就行了,第二遍测可能都不一样的,主要看是什么问题,不要老怀疑芯片不行

网友:
买料板。。实在的多

网友:
现在买芯片基本靠赌,

网友:
不行就换板子,也没多少钱

网友:
现在生意不好做

网友:
这个板花的心思太多,不值得啊

网友:
买全新原装,我一直都是,上次买两个io 45还不包括

网友:
4个都是坏的?买的旧的吧,一般这种芯片还是买全新的保障点,你可以去买彩票了,中奖率太高了

网友:
不赚钱也得修了,难呀。

网友:
如果是买的拆机件,还不如买块料板

网友:
好不容易怀孕初期可以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