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 MS撼地者H110N-D3V

楼主(2021-06-02):
主板能开机,就是没有显示,也不跑马。

没图没点位,心想凉了。CPU没电压,于是先查CPU这边。

在网上看了看,刚好找到RT3606BC位置图。

看了一位大师的贴子,按的思路,发现了问题。还得感谢这位大师。

芯片27脚没电压,S72的G极没电压,怎么D极也没电压,感觉不对。拆了,
1V电压出来了,跑马亮机。

网友A:
没看明白啊。到底拆的是什么东东?

网友A:
是不是少了EN电压?,芝麻管给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少了EN电压?,芝麻管给拉低了?

是的。把这个拆了

网友:
厉害,太厉害了,值得学习

网友:
高手,有耐心修东西的师傅少了

网友:
台式机主板很少呀

网友:
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啊。到底拆的是什么东东?

CPU供电芯的开启信号相连的控制三极管,使EN不再受控,在不影响时序的情况下是可以拆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