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u3000C 曲折维修

楼主(2021-06-02):
接手一台asus的笔记本,插电无待机电流,拆机测量主板接口有19v,查找资料无图无点位,高清图片都没有

第一个隔离管就没导通,再测量隔离芯片发现24780的vcc供电都没有,根据走线发现前面的一个双二极管都不见了(发现这是个二修机还是被

动过手脚的)

补上之后供电有了,结果还是不通电,然后查找芯片的pdf发现ACDET供电是0v,明显不对,跑线发现前端有一个19v的供电,有一个电阻接地

压,根据手册应得到一个2.6v左右的电压, 测量电阻分压计算明显不对,更换2个电阻分压正常,公共点电压正常导通19v到主板各供电,

以为捡漏成功,结果电流到0.031就不上电了,以为还有被过手脚的没补上,拿着47块钱的放大镜主板到处看,经过1个小时的仔细查看,发现

内存供电有一个电阻有一点点一点点的不同(几乎看不出来),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拆了这个电阻,

开机正常显示。

维修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找不同花费时间太长。

顺便发2张高清图片维修参考

网友A:
无图无点位各种找不同 楼主这个价值47块的望远镜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点位各种找不同 楼主这个价值47块的望远镜值了

当年买的军工放大镜,放大10倍的,做了个补光灯,找原件简直不要太好用了

网友:
这个眼神真好这都看出来了

网友B:
谁说没图没点位的,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没图没点位的,嘿嘿,

二师兄手里干货不少啊,

网友:
我有一个价值48元的放大镜

网友:
也是个狠人

网友:
这个本本bios要是刷个其他版本的,插电连个待机都没有。

网友:
给力 技术了得啊

网友:
点位图有的  是你没有找到

网友(2021-07-24):
找1个多小时,楼主真是有耐心啊,你眼睛能受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