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拆焊贴片点解电容的简单方法

楼主(2021-06-02):
如果手头缺少合适的工具,想要拆下贴片电解电容还真不太容易,本文介绍的是比较暴力的方法。不适合对版型外观要求高的场合,可以简单替换成高品质的固态电容改善性能。

网友:
用尖嘴钳左右摇动,使得引脚金属疲劳 ,预计半分钟左右拆下 。(演示物为K2P路由器)

网友:
你这办法有些搞笑,一般人不会这么办

网友:
搞不好焊盘会报销、、、、、、、、、、、、、、

网友A:
钳子夹紧一拧就下来了,一秒钟的事

网友:
楼上正解,还可以再快一点

网友:
不懂,手头连个烙铁都没有,拆这个电容去做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钳子夹紧一拧就下来了,一秒钟的事

怕把焊盘拔起来,所以扭断脚安全点

网友:
这玩意不好拆是真的

网友:
k2p别拆坏了的

网友:
这种我都是简单粗暴 一下到位

网友:
风枪吹,烙铁加热,秒拆

网友:
烙铁 刀片一插  然后另外一边也是这样   几秒钟搞定的好吧

网友:
看到你的 图  我想说我的方式  我用 低温锡  过一下  在用 2008风枪  280 100风  就可以了 可达SMT 技术

网友B:
钳子都省了,手一抠就下来了,横着用力,从没掉过焊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钳子都省了,手一抠就下来了,横着用力,从没掉过焊盘

横着是哪个方向呢,沿着引脚的方向还是垂直于引脚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横着是哪个方向呢,沿着引脚的方向还是垂直于引脚方向?

楼主有钳子的那张动态图,用力方向为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钳子的那张动态图,用力方向为左右

明白了,谢谢啦

网友:
学习了快拆方法,回去试一下。

网友:
机械拆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