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1465 820-3435-B可以直接用充电器开机吗

楼主(2021-06-02):
请问A1465 820-3435-B可以不扣电池,直接插上充电器开机吗?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
该机子要想正常开机,必须扣上电池,是吧

网友:
不用电池   插电源自动上电可显示的啊

网友:
记得这款扣掉电池,插电会自动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