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要问系列,各位大佬吹显存温度都多少

楼主(2021-06-02):
新手一枚,正在学习,所以请教下各位老师傅,一般吹显卡显存,风枪多少度,预热台多少度。吹多久,

网友A:
预热台240度. 2008最大风350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预热台240度. 2008最大风350度

我用的是快克857dw+   直风风枪,多大风合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快克857dw+   直风风枪,多大风合适呢

开加热台了,风枪300到400都可以拿下来,风速开最大了,芯片一般坏不了,吹的时候用镊子轻轻推,可以推动就可以拿下,

网友:
预热300。风枪5档,365度。哪些说300度的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吹下来的。

网友:
怎么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

网友:
预热240 。快客861DW 360度,从来没有吹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