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爱好折腾,不是专业的请求指点下;这个主板问题可能出在那里。谢谢

楼主(2021-06-02):
个人爱好折腾,不是专业的搞维修的;请求指点下;这个主板问题可能出在那里。谢谢

网友:
待机时南桥有3.3V和1.2V左右两个大供电。

网友A:
这破板有毛用,我这H81,H110,还有B250一大堆好板

网友:
练手可以 南桥散热片都没拆怎么测的?

网友B:
上古神版,21年了,话说你描述的电压没什么问题。

网友C:
AM3   RS780   790 880  系列主板,有些不跑码的,不好修,直接扔

网友D:
开不了机?跟你标注的没什么联系。。。你不是应该查触发的条件的吗?你说的CMOS柱应该是RTCRST吧?有了这个应该还要有SIO的其他触发条件啊

网友E:
艘几个原理图时序图之类的学一下吧 路长道远

网友F:
V星不触发,首先查rtc电路,经常坏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破板有毛用,我这H81,H110,还有B250一大堆好板

主要是把研究下它到底是那里坏了,从小就喜欢折腾这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古神版,21年了,话说你描述的电压没什么问题。

那个MOS管 没有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V星不触发,首先查rtc电路,经常坏小电容

好的我先查下 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不了机?跟你标注的没什么联系。。。你不是应该查触发的条件的吗?你说的CMOS柱应该是RTCRST吧?有了这个 ...

好的,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艘几个原理图时序图之类的学一下吧 路长道远

嗯,加油;我相信总有天我会把它折腾起来的

网友:
mos管有的引脚本来就是对地或者空脚或者上电后才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3   RS780   790 880  系列主板,有些不跑码的,不好修,直接扔

好的

网友D:
努力吧,我是去年开始折腾的,到现在总算是摸到一点边边了

网友G:
等着学习楼主维修经验,修好之后发一下答案,让我们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努力吧,我是去年开始折腾的,到现在总算是摸到一点边边了

嗯,共同讨论向大神们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努力吧,我是去年开始折腾的,到现在总算是摸到一点边边了

嗯,共同讨论向大神们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等着学习楼主维修经验,修好之后发一下答案,让我们参考一下

还不知道 那一年能折腾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不知道 那一年能折腾好,哈哈

现在回顾一下也不是太难。把主板分成IO和VRM两部分就好了。慢慢熟悉那些英文缩写。

网友:
一起向大神们学习 ,欢迎所有人来给出出注意

网友I:
楼主可以深入学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可以深入学习呀

工作原因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学;做某宝的。只能个人爱好,自己研究研究一下

网友J:
我也好奇的问下,这板子是不上电,还是不跑码?还是开机掉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也好奇的问下,这板子是不上电,还是不跑码?还是开机掉电?

我是小菜菜,上也不知道怎么操作,诊断卡插上,按开机没有任何反应;掉电也不知道怎么测;;请您简单的给我讲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是小菜菜,上也不知道怎么操作,诊断卡插上,按开机没有任何反应;掉电也不知道怎么测;;请您简单的给我讲下吧,

按开关无反应,按不上电修,先下个图纸,查待机条件。

网友:
学技术到迅维!

网友:
多逛逛论坛也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1,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努力吧,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