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e20pro进水不开机,清

楼主(2021-06-02):
mate20pro进水不开机,清洗干净重装电源,bq管就这个电流,来个大哥指导一下

网友A:
把腐蚀的地方拆下来重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腐蚀的地方拆下来重直

进水腐蚀的都重装了,包括cpu都重装了依旧这个电流

网友(2021-08-05):
这个修好了吗?

网友:
直接插电池看看

网友:
小电源VDD_CPU_B也会这样的重启电流,先排除一下

网友:
修好了个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