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华为VCE/MAR/POT/SPN/DUB-AL00/TL00无法激活设备降级怎么刷机解锁屏手机解除

楼主(2021-06-02):
维修HUAWEI华为VCE/MAR/POT/SPN/DUB-AL00/TL00怎么解锁忘记帐号账户ID无法激活手机华为卡在激活设备锁定密码不记得了直接双清恢复出厂有用户锁绑定关联锁无法激活手机设备激活出错密码错的账号也不是自己华为手机上之前登陆的无法找回忘记的方式来找回重置清除有遇到GOT升级降级卡刷固件系统华为VCE/MAR/POT/SPN/DUB-AL00/TL00锁保护锁定屏幕设备已锁定华为荣耀手机此设备已关联至华为帐号(1..),并被激活锁锁定,请输入相应密码激活设备无法解开不知道怎么刷机手机刷机包系统资料工具平台驱动解锁和应该怎么恢复出厂强制清除数据格式化锁定机器的机友可以照此经验弄好使用教程

第一种是华为VCE/MAR/POT/SPN/DUB-AL00/TL00卡刷SD升级降级解除清除屏幕锁开机锁设备锁定方法
步骤1:准备一张8G以上容量的MICRO SD卡,建议使用Sandisk, Kingstone, 或Kingmax。(手机新款无SD卡的可以直接用OTG转接线接入U盘放进手机存储或者直接放在电脑上用华为手机助手引导)
步骤2:格式化SD卡(可选)。(放手机存储的不需要格式化)
步骤3:解压解压SDupdate_Package.tar.gz,将解压所得的整个dload文件夹拷贝到SD卡的根目录下。
步骤4:检查SD卡根目录下是否有个完整的目录和文件(请参考3.2)。
步骤5:将SD卡插入手机开机,在主屏进入拨号 -> 输入*#*#2846579#*#* -> 工程菜单 -> 软件升级-> SD卡升级-> 确认,
步骤6: :升级过程有进度条显示,待进度条走完后,手机自动重启。如下图所示(字体颜色可能会有差别,以实际手机图片为准):

第二种是华为VCE/MAR/POT/SPN/DUB-AL00/TL00双清恢复出厂解除清除屏幕锁开机锁设备锁定方法
1,长按电源键关闭手机手机关机后同时长按音键上键和电源键直到屏幕显示开机画面用音量键上下键,(新款无音量键的直接开机连按五下电源键进入)选中恢复出厂设置按电源键确认

2,用音量键上下键,再次选中恢复出厂设置,输yes按电源键确认请您耐心等待,

设备恢复出厂设置后会自动重新启动如果没有自动可以手动选重启开机完成华为荣耀手机的恢复出厂清屏幕锁这步就可以了如果还要激活锁ID账号锁的继续后面线刷去解锁

第三种是HUAWEI华为VCE/MAR/POT/SPN/DUB-AL00/TL00直接用USB普通数据线刷机解锁系统同居软件包进行手机帐号激活锁ID清除强制解除方法
1.通过上面的一些操作还是没有办法跳过激活除掉华为密码账户屏幕锁密码这些的话.直接用这个专用清除解锁工具包我的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7sej_Q-qhhhJb1cuDFC9A  提取码: hv1r   复好这个地址在你电脑上或者游览器上打开它进去下载包来用里面有平台驱动教程这些的
工具包快速下载链接:  https://pan.baimdu.com/index.php/s/ccd6DF5dfBbEesH   也是复好在电脑上打开进去下载.里面也一样用工具下好后用来擦除重置下面的图有直接下载办法有需要用的全部平台驱动这些

2.继续运行此包解压后文件夹中的华为解锁平台UNlock 手机USB调试打开后连电脑或者FASTBOOT连电脑.关机后按音量减少和开机键进FASTOOT点开始解锁.一般一分多钟会完成.解锁成功会提OK为成功

3.这样华为荣耀手机就可以拔掉USB了直接按电源键启动或者按音量-键和电源键一起按启动.
待设置一些设置后进主界面就行了锁和别的账号都不存在了.出厂机状态了

网友:
很好的讲解,但是希望能多加个标点,一口气读不完呀!总之,谢谢分享!

网友:
大哥你倒是加一下标点符号啊,看到晕坨坨。最后还是为你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