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V星笔记本主板所有bios下载和换显卡bga经验

楼主(2021-06-03):
新人发帖,大家见谅,用迅维很多年了,我发现大家修msi笔记本板子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bios是可以从官网下载的,在V星官网搜索栏里面输入机器市场名比如GS65,或者板型16q4,就会出来了,找到机型,点击进入,找到下载,第一个就是bios下载,解压出来,里面就有编程器能刷的bios文件,不需要去淘宝购买。
还有,告诉大家一个经验,V星17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带独立显卡的笔记本主板,包括最新的30系列显卡,只要不是显卡供电造成的,所有的显卡类故障需要显卡和显存一起更换,尤其是显卡感叹号,只换显卡不一定好,换的时候,显存一定要用bga,不要用风枪。显卡换的时候,拆下显卡后,一定不要用吸锡线去拖平焊盘,直接趁热用烙铁加助焊剂拖焊盘就行,趁热拖,趁热拖趁热拖,重点说三遍,尽量是焊点平滑就行,然后刮锡膏,一定要刮锡膏。换cpu也是如此操作。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修到要吐了

。拖好的焊盘如下图。图纸我就不发了,上面有工号,对不住。

517616866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水帖 所有BIOS呢?

网友:
水帖 所有BIOS呢

网友:
感觉V星笔记本 每一个触点之间距离特别小

网友:
经验很好学习了

网友:
刮的锡膏啊

网友:
所有BIOS 要的告诉我

网友:
好经验,msi不能用吸锡带

网友A:
都是冲着所有BIOS进来的

网友:
V星BIOS有官网

网友B:
这楼主 是msi 售后厂家维修的? 工厂级别维修?

网友C:
楼主是在焊盘上刮锡浆植球吗?芯片上的锡球不处理掉吗?

网友:
43代码 确实很麻烦

网友:
bios在哪?大哥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在焊盘上刮锡浆植球吗?芯片上的锡球不处理掉吗?

不用的,买新的cpu或者显卡,只要你的bga拆焊机没问题就行,主要是刮锡膏,要不基本都虚焊或者空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楼主 是msi 售后厂家维修的? 工厂级别维修?

我在厂里啊,有机会来昆山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冲着所有BIOS进来的

官网直接下载,都能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在焊盘上刮锡浆植球吗?芯片上的锡球不处理掉吗?

肯定在主板焊盘上刮啊,芯片锡球不用处理,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刷薄薄的一层焊油在锡球上

网友:
不刮的话容易虚焊或者空焊,显卡是必须刮的,显存不需要刮,cpu你要是不想刮锡膏,有一个办法,就是趁主板热的时候先拖焊盘,脱好后,你拿个黑色那种牙刷,用牙刷没有满的那一头,去压主板cpu焊盘中间没有焊点的部分,横着方向压几次,差不多力度就行,让主板焊盘悄悄有点往下变形,再摆上新的cpu也可以,这个看经验的。原理是因为cpu上方有一排电感,会把热量散走

网友:
官网下载,全部机型都可以下载

网友:
从来不用吸锡线,坑怕了

网友:
43代码确实很难搞。

网友E:
趁热拖焊盘,曾经也这样操作,发现焊盘会高低不平,容易虚汗空焊,后来都用吸锡线拖平,就不存在高低不平,导致空焊了,,,,,请教下,你说在焊盘上挂锡膏,应该是很薄很薄的一层吧,那种钢网在哪里买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趁热拖焊盘,曾经也这样操作,发现焊盘会高低不平,容易虚汗空焊,后来都用吸锡线拖平,就不存在高低不平,导致空焊了,,,,,请教下,你说在焊盘上挂锡膏,应该是很薄很薄的一层吧,那种钢网在哪里买呢

不知道啊,厂里我是找bga厂商订的。你趁着热的时候拖就可以了,拖不平应该是你等主板冷却了再拖的。我们有专门的治具,可以趁热把主板从bga上拿下来。你想个办法,比如温度到了,你镊子取芯片,取下来,你再手动点完成,(我想外面的bga应该也可以这样操作的),这个时候,主板还是很烫的,你没有治具,你就想个办法,比如,你把烙铁直接放在bga边上。这样你可以直接拿烙铁脱了,都不用取下主板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厂里啊,有机会来昆山玩

我也想去昆山

网友:
拖得太光焊不好,楼主厉害

网友:
发一份我,老机型管网都下不到。

网友F:
焊盘植锡是像手机那样在钢网上刮完吹球吗?那芯片上不植锡吗?芯片是脱平了吗?等焊盘植好锡球,把芯片在对位焊接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啊,厂里我是找bga厂商订的。你趁着热的时候拖就可以了,拖不平应该是你等主板冷却了再拖的。我们 ...

我是直接取掉芯片不关BGA,直接拖,后来不用这种方法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趁热拖焊盘,曾经也这样操作,发现焊盘会高低不平,容易虚汗空焊,后来都用吸锡线拖平,就不存在高低不平,导致空焊了,,,,,请教下,你说在焊盘上挂锡膏,应该是很薄很薄的一层吧,那种钢网在哪里买呢

不止要拖,还要用低温锡带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焊盘植锡是像手机那样在钢网上刮完吹球吗?那芯片上不植锡吗?芯片是脱平了吗?等焊盘植好锡球,把芯片在对位焊接是吗?

不是啊,芯片上本来就是植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止要拖,还要用低温锡带一遍

别的厂我不知道,但是微盟厂里从来不让用锡带拖的,可能smt和外面维修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止要拖,还要用低温锡带一遍

是的,有铅的锡过一遍就好了,我看成吸锡带了,不好意思了

网友:
这个主板上的锡膏网有卖吗

网友:
我今天刚换了MSI一个7代u我用吸锡带拖得,一点事情没有啊

网友:
主板焊盘还要上锡?那芯片上就不用植锡了吗?

网友:
看样子是专业搞V星的

网友(2021-08-11):
跑显卡黑屏后出来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