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1I每次开机都显示Enter Password:

楼主(2021-06-03):
    如题,华硕A41I每次开机都显示Enter Password:,而此机没有设置密码,每次都需要按F1,显示Enter Password:然后按任意键输入3次错误后显示按F2,按F2后系统能正常启动,但二次开机一样,而且不能存储时间、使用者修改的数据,查CMOS电压3V正常,32.768晶振两端电压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CMOS不存储数据,还有就是按什么键都不能进入BAOS设置,哪位遇到解决过请分享,谢谢!!

网友:
电池旁边的芝麻管和几个芝麻电容是不是发霉了?

网友:
没有问题,南桥上的3V都正常,晶振电压正常,进入系统也能设置时间,就是一关机就又还原了,时间退回到2016年!!!

网友A:
电池电压有没有送到南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有没有送到南桥内

南桥有3v,也就是送到南桥了,我感觉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