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A1489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6-03):
客户送修一台苹果IPad不开机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拆机后,接电流表,电流定在0.092A,测量各大供电没有明显短路,按开机键测量发现各路供电输出正常,由于机器摔过,
怀疑CPU空焊,最终处理CPU和硬盘后机器恢复正常 ,
顺便损坏的外屏更换成新的,最终完美修复。

网友:
手工到位才能解决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怎么处理的CPU和硬盘,等有时间了能不能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