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21-06-03):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y7000不开机,接电流表 ,大短路。那就拆电容吧,拆一个量一个,终于快拆完了。还是有短路。不能放弃,拆到显卡供电电容不断了,其他装回去 收钱
不开机

网友:
不用烧鸡大法吗

网友:
佩服,有这个耐心

网友:
这方法就是太麻烦了

网友:
用烧机法不会拆这么多件吧!你这个方法不行。

网友:
以主板的形状来看这款不是Y7000 应该是拯救者Y700

网友:
拆掉的还能装回去吗

网友:
有些时候 可以先用肉眼仔细看看 损坏的电容好多是有裂纹的 实在是看不出来 再一个一个取下

网友:
拆了这么多。还是买个热像仪效率高

网友:
y7000多了一个零 y700

网友:
联想主板不是有节点或电感吗,拆一下判断范围

网友:
啊,我上次那个桥短路的是不是也该把外围电容拆完再判死刑
。。

网友:
工程有点大呀,万一管子短了拆多少个也不好使

网友:
为什么不烧鸡呢?

网友:
楼主是不会烧还是不敢烧啊

网友:
是烧鸡大法怕烫手吗

网友:
好不容易怀孕初期可以去看

网友:
还是烧鸡大法合适

网友:
用嘴贴,哪颗短路,一贴烫一个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