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lus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6-03):
G3状态 vccrtc 3.3v  晶振 0.6v 0.4,v
插电  主板待机  vsb3.4

io
vbat3.2v

vsb3.4c

rsmrst3.3v

pwbtn  高低高

iopwbtn 高低高

s3 0v故障点

南桥

vsb3.4 v

rsmrst 3.3v

-iopwbtn高低高

s3 0v  故障点

将南桥按压,再按开机,能触发了。

处理

放助焊油,加热至焊锡熔化,镊子轻轻碰南桥能动。停止加热,冷却,故障修复。

网友A:
南桥给IO的SLP_S3信号脚虚焊了?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给IO的SLP_S3信号脚虚焊了?

是的。没有钢网只能加焊了。

网友(2021-08-23):
牛逼,我昨天也吹了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