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hp elitebook 840 g2 二级体压降参考值

楼主(2021-06-03):
板号

主图

使用福禄克101测得数据。

网友:
正在修这个笔记本

网友A:
楼主这机器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机器什么故障

usb小板一颗芯片短路了,导致上电不完全。拿掉小板就解决了,顺便贡献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