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求助,已更换2个RT8120A

楼主(2021-06-03):
如图:故障现在在图中,反复测试,故障依旧,找不到故障所在。起初测量是:核心有供电,显存无供电,某宝上购RT8120A更换上,核心和显存都无供电了,以为是商家给的芯片有问题,所以换了一个店铺重新购买,更换上去以后,还是核心和显存都无供电,还是以后求助高人指点迷津。经楼下access-l师傅指点,我原图说的是1脚8脚12V是错误的现在已改正,是1脚和5脚测量为12V

网友A:
7脚的开启信号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脚的开启信号测测

7脚几乎无电压,0.3微伏,我断开与7脚相连的3极管也没有电压

网友B:
RT8120A正常查5脚VCC和7脚EN,8脚有12V那就歇菜了,显存上管击穿,FBVDD和显存、GPU相连,此卡凉凉的概率大于50%。

网友:
先测显存供电阻抗,鑫智造有图纸

网友:
这样的显卡供电 还是放弃吧 不好搞

网友:
不会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8120A正常查5脚VCC和7脚EN,8脚有12V那就歇菜了,显存上管击穿,FBVDD和显存、GPU相连,此卡凉凉的概率大 ...

师傅您好,5脚ACC没有供电电压,8脚有12V,  7脚也没电压

网友B:
找找图纸,参考一下,盲修难度比较大。RT8120A的datasheet看一下,图中好像不是1脚和8脚,像是1脚和5脚吧。另外GPU不出电,显存也不会出。几大电感如果不短路先查GPU供电。估计先是显存供电有问题,一般需要换一套(除非确定原来的故障点具体到上管还是下管还是RT8120A,在确定其它都好的条件下才换一个,往往这类故障是相互影响有前因后果),后面搞搞弄弄故障扩大了。

网友:
上示波器吧,可能一下就看出来哪里问题了

网友:
换这玩意儿不是也要测下场管?光换这个,你场管要是坏的呢?

网友:
测量一下显存阻值吧

网友:
买到假芯片,上电瞬间就完蛋,测量一下显存阻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找图纸,参考一下,盲修难度比较大。RT8120A的datasheet看一下,图中好像不是1脚和8脚,像是1脚和5脚吧。 ...

感谢师傅指点,确实是1脚和5脚有12V电压,不是1脚和8脚,描述有误,我改正一下

网友:
我就想知道,核心和显存还有阻值吗?

网友C:
3.3连个10k电阻飞线en

网友D:
核心和显存没供电不应该先查核心那边吗?

网友E:
楼主先要测量下核心和显存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再去修供电,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显卡,一般都是先出核心供电再有显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先要测量下核心和显存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再去修供电,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显卡,一般都是先出核心供电再 ...

GPU电感对地阻值是0.3欧,显存电感对地阻值是34欧,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连个10k电阻飞线en

谢谢,水平还不够,不敢飞线

网友:
最新进展是:又更换一个RT8120A以后,我把7脚相连的三极管拆除了(是一个贴片702,在论坛里看一个师傅说7脚无电压拆此三极管,经测试发现拆除后,显存供电1.35V已恢复正常,请师傅们明示一下,此三极管还需要装回吗?用贴片S72代替可以吗?   )另外,核心还没有恢复供电,请师傅们指点从哪里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脚的开启信号测测

最新进展是:又更换一个RT8120A以后,我把7脚相连的三极管拆除了(是一个贴片702,在论坛里看一个师傅说7脚无电压拆此三极管,经测试发现拆除后,显存供电1.35V已恢复正常,请师傅们明示一下,此三极管还需要装回吗?用贴片S72代替可以吗?   )另外,核心还没有恢复供电,请师傅们指点从哪里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8120A正常查5脚VCC和7脚EN,8脚有12V那就歇菜了,显存上管击穿,FBVDD和显存、GPU相连,此卡凉凉的概率大 ...

最新进展是:又更换一个RT8120A以后,我把7脚相连的三极管拆除了(是一个贴片702,在论坛里看一个师傅说7脚无电压拆此三极管,经测试发现拆除后,显存供电1.35V已恢复正常,请师傅们明示一下,此三极管还需要装回吗?用贴片S72代替可以吗?   )另外,核心还没有恢复供电,请师傅们指点从哪里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核心和显存没供电不应该先查核心那边吗?

最新进展是:又更换一个RT8120A以后,我把7脚相连的三极管拆除了(是一个贴片702,在论坛里看一个师傅说7脚无电压拆此三极管,经测试发现拆除后,显存供电1.35V已恢复正常,请师傅明示一下,此三极管还需要装回吗?用贴片S72代替可以吗?   )另外,核心还没有恢复供电,请师傅指点从哪里查起

网友:
核心都没供电你去弄显存电压干嘛啊

网友:
16楼正解

网友(2021-11-06):
我有张750,显存也是rt8120A,换了芯片就好了。
但核心供电一直炸管,换了up1642p也不顶用,蓝瘦啊